双组份涂胶机什么意思?

楼主(2009-11-16):
双组份涂胶机什么意思?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

网友:
根据我的使用经验,“双组份”是胶粘剂的一种,比如:开姆洛克305 胶粘剂,这种胶粘剂就是双组份组合的,在使用时需要将两种液体混合。
混合可以手动,也可以机动,那您的“双组份涂胶机”可能就是这种机器啦!

网友:
就是能加AB胶啊

网友:
油漆也有双组份的说法。底漆加面漆,各再配比固化剂等。

网友:
对于“胶”的概念,好像大家有一点狭隘,这恐怕是汉字的包容性的问题。
“胶”并非只是“粘结剂”,一切物理状态表现为粘稠液态或曾经表现为粘稠液态的东西,都可以被称呼为“胶”,譬如明胶、塑胶,还有阿胶。
环氧树脂、聚氨酯、一些酚醛等热固性塑料,它们的原始材料都是液态,需要用两组或多组原液按配方混合,产生化学反应才能够成为固态。
所谓两组份涂胶机,就是把某种这样的树脂的两种原液连续计量并加以混合,然后吐出的设备。
可以用的计量泵种类繁多,混合的方式也有多种,如何选用由树脂的种类和吐出量决定。

网友:
具体我们说的胶, 就是粘接剂,有很多分类方式,比如成分阿,固化方式阿等等。
单组分的胶,就是不需要固化剂,在某种特定条件下就可以自行固化的胶,比如,厌氧胶:隔绝氧气一段时间,就自动固化了;紫外线固化胶, 涂抹后,通过紫外线照射,胶水就固化了。等等。 单组分胶种类非常多。

双组分的胶, 有时候也俗称AB胶。 一套胶水,分为AB两个组分。 其中一个组分是粘合/填充作用, 另一个组分是固化作用。 只有通过两个组分的混合,胶才能固化,起到粘接作用。很多环氧类的胶,都是双组分的。
双组分的胶, 两个组分的混合比例,有的是AB组分1:1的,也有两个组分比例不同的。有些双组分胶,可以通过调整AB组分的比例,调整固化速度,但有的时候,这种调整会影响粘接强度。

双组分胶的混合工序,有的时候很麻烦。于是有人发明了混合头。混合头里面是一个螺杆结构。AB两个组分的胶进入混合头以后,在推送的过程中被充分搅拌,打出的胶就是已经混合好的了。 有些厂家的小包装产品,是装在一个双联针管里面出售的,针管的出口连在一起,推动针管活塞, 胶就从混合针头送出了。 比如,delo的某款产品。

当然,也就有了双组分胶涂胶机了,原理与上面类似,当然结构要复杂多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热心回复。
看来类似哥俩好的意思。济南中空玻璃行业用的很多的,介绍的不够详细,最好有:1、胶的粘度限制2、胶的清理和注意事项(会不会经常堵塞管路)。3、混胶器的选择和常用品牌。4、供胶装置。涂胶机是要实现一定程度上的自动化,不能解决连续供胶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2021-08-05):
其能够将双(三)组成份之原料混合浇注到设定位置或凹槽空穴处、在模具内或直接浇注在工件的平面上,通过化学反应发泡,使其从液体变为富有弹性的密封垫圈。由于其没有接头或截端,故和其他种类的密封条相比其密封性能更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