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QT700采用哪种热处理可得到47~53HRC的表面硬度?

楼主(2009-11-16):
目前准备QT700做凸轮轴,但其表面硬度要求在47~53HRC,有的说用高频淬火,有的说是冷激。请问哪种热处理能达到要求,或者都能。成本呢?谢谢!

网友(2010-01-29):
说的不明确,是表面硬度还是整体硬度

网友:
采用冷激淬火

看看摩托车发动机里面的凸轮,都是采用这种热处理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