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那科操作和对刀与广数的有何区别?请看这个程序

楼主(2009-11-16):
最近买了几台床子,有一台数控是发那科的程序,以为不能用了,谁知接上电后还能开起来,手动,MDI运行都正常,可是自动方式主轴启动后程序就不动了。

型号是OT-MATE E-2.,操作和对刀与广数的有何区别。
这是我写的自动循环程序;O0001:N10:G98  M03  S500;N20:T11 ;   N30:G00 X100 Z1 ;N40:G01Z-20F100; N50:G00X100 Z50; N60:T22;N70:M30;

请教各位有谁知道是什么原因,谢谢!

楼主:
怎么没答的呢?是不是程序太早了

网友:
楼主问题没有叙说明白吧?
您的机床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停住了?
1. 假如是在第一句就停住了, 可能是G或M或S代码出现问题......
2. 假如是在第二句停住了, 可能是T代码出现问题(提示一下: T二位数或T四位数)......
3. 假如是在第三句停住了, 就稍微麻烦点了......

楼主:
谢谢了今天找到问题了可能是程序太老了,程序里不带M03就行了 3# 数控散人

网友:
程序太老,不带M03就行…………???

网友:
不是吧  是不是G指令和M指令不能在一起吧

楼主:
程序中不加M03只加S指令就正常,加上M03就不行了

楼主:
请教各位谁有这个系统的中文说明书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