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系统中流量饱和与不饱和是怎么理解?

楼主(2009-11-16):
一个系统中流量饱和与不饱和是怎么理解的,最好具体点

网友:
饱和状态下调节几乎不起作用的

楼主:
请贝贝版主能不能再详细点说说,不胜感激。

网友:
是呀,不是太明白!

网友:
你们找找节流阀的特性曲线,纵坐标是流量,横坐标是压差,小压差时候曲线变化明显,在压差很大时,曲线变化小,此时就几乎接近饱和,这个时候调节几乎不起作用了。还有一些情况,比如系统流量小,而流量阀规格大,则在阀开到一定程度之后也失去调节作用,此时也可看做另一种形式的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