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块命令设置好之后,分解命令就无法使用了?!

楼主(2009-11-16):
本人最近在使用CAD时,用到分解(explode)命令,发现该命令没有用了。以前是创建块命令没有用,创建块命令设置好之后,分解命令就无法使用了,现求高手解决此问题。

网友:
你可能在 CAD里装了外挂,有的外挂也会影响快捷键命令的。有时CAD会带有病毒,就像“H”这个填充命令也经常用不了,那就要先输入“FILL”,再“ON”,然后再输入“H”就可以填充了。不过像你上面说的这个情况我从来没有遇到过。

楼主:
用类似的方法试,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