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特e240挖掘机发动机油门自动控制常见故障及安全隐患

楼主(2009-11-16):
e240挖掘机发动机油门自动控制系统常见故障及安全隐患
1 aec系统工作原理
  aec系统是对高、低两速进行限位的油门自动控制系统,利用蜗轮蜗杆来改变油门限位杆件左右移动,控制发动机转速,从而使工作时发动机油门处于高速位置,空载时发动机油门处于低速位置。
  1.1 加速
  操纵杆移动时,液压信号传递给abc压力开关 8,开关8闭合,aec开关9置on位,工作模式开关10置i(或ii、ⅲⅱⅰ)位,三路信号输入给控制器7,控制器7处理此信号后输出电流至备用开关4 (0ff)abc继电器6,继电器6工作,常开触点a闭合,常闭触点b断开。电流由蓄电池十一电源开关2一保险丝盒3一限位触点c一继电器触点a—aec 马达5绕组一地,构成闭合回路。马达5转动,带动蜗轮转动180。,将油门推至高速位置,使发动机加速至2380 r/m5n。由于马达5的机械联动作用,加速至高速位置后,触点c断开,触点d闭合,使马达5加速的闭合回路断开,马达停止转动,发动机油门保持在高速位置。此时发动机在额定转速下工作。
  1.2 降速
  操纵杆回到中位时,无液压信号给aec压力开abc关8,开关8断开。控制器7接收到此信号3s后,若开关8仍断开,则切断sol.b十端输出电流。继电器6失电,触点a断开,常闭触点b闭合。蓄电池的电流经触点d一触点b— aec马达5绕组一地,构成闭合回路。马达5转动,带动蜗轮继续转动1800,将油门由高速位置推至低速位置,使发动机转速降至1300 r/min。由于机械联动作用,触点d断开,触点c闭合使马达5降速的闭合回路断开,马达5停止工作,发动机处于低速运转,以达到节省燃油之目的。

卡特e240型挖掘机的发动机油门自动控制系统安全隐患及常见故障有:
  (1)断电或电子控制器出现故障时,涡轮蜗杆驱动系统锁紧,不能复位到怠位置
     (2)操纵杆回至中位后,发动机油门不能自动降至低速,一直处于高速位置。
  (3)操纵杆动作时,发动机油门不能自动加速一直处于低速位置。

欢迎大家讨论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
1,有没有可能在涡轮上装个弹簧,拉到旁边的结构上。这样断电时,在弹簧复位的拉力下,涡轮能往回转动,油门齿条也回到怠速位。相应的,加速时要求的力就比原来的大了,要能克服弹簧的固有拉力。当然,说起来是很简单的事。
2、3,估计有可能是继电器的问题,有的时候继电器看着是插在那个插座上,其实那么多脚,有可能是松了,得每个都俺紧一遍。哪个动作该动而却没动,那么这个动作该有哪个继电器驱动,就去查找这个继电器实际到底动了没有。

楼主(2009-12-28):
我在设备配套中常见的电子调速的驱动形式多采用电磁驱动(拉力:7公斤)、电机线性驱动(60公斤)、电液先导驱动(90公斤)等方式。
1,电磁驱动由于功率小多用于固定机械,我们不在这里讨论。

2,DC电机线性油门驱动器由于构造简单,成本低,安装方便,在工程机械上应用比较广泛,不少公司用其开发整机节能控制产品。但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精度低,反应慢,故障或断电时不能自动复位到怠速。样本见附件。

3,电液比例驱动在林德和力士乐的产品手册上可以查到。精度高,反应速度快,具备“FAILSAFT故障保全”功能。林德产品为电液比例先导驱动器用在柴油叉车发动机节能上,力士乐产品为电液比例伺服驱动器,伺服反馈,精度高,反应速度快,就是价格高。

网友(2010-09-07):
楼主解疑 先导225-7挖掘机行走没有自动加油 一直在怠速 其他各动作都能自动加油 就行走不能
原先是先导管 电磁阀组先导滤芯旁边先导管P2爆了 我们更换后PO又爆了  更换先导滤芯后把先导压力调节内六角螺栓往外调了4/1圈  然后试机出现上诉问题  十来分钟后 PO管再次爆了 (油管我们临时用铁丝捆住可能没有捆紧)
想咨询是不是压力低了?如果低为什么别的所以动作又正常?还有为什么老是爆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