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设计一个对转轴的简单的阻尼结构---请教

楼主(2009-11-16):
我想设计一个对转轴的一个简单的阻尼结构。

       大家有没有好的办法! 不用刹车片之类。

楼主:
是我没说清楚吗??

网友:
你是没说清。多大的轴?什么工作状态?阻尼与刹车是不同的概念,不能等同,你想达到什么目的?请你再把情况说清楚点。

网友:
关键是工作状态,才好确定什么样的阻尼

楼主:
我这个阻尼希望达到的效果就是:  一卷1.5KG的电阻丝,在无拉力状态下不能随意转动,在这个前提下,对转轴的阻尼越小越好!
   我初步的想法是用推力轴承加弹簧!通过调整弹簧对推力轴承的压力,来调整阻尼的效果。 不知道能不能达到效果。

网友:
不可以,你的推力轴承摩擦力很小,调节不了多少

直接用橡胶垫板压紧,不要调节阻尼了,反倒结构麻烦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但直接用橡胶垫板的话,阻力太大,会导致转动的拉力增大,材料会变型甚至拉断,
还有其他办法吗???

楼主:
有磁粉离合器太贵了。刚才报价格一套要1920!

网友:
这个示意图怎么样??

网友:
是这个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说的是什么磁粉张力呀,一千克的电阻丝能有多大惯性,我们用的2.5N/M的才不到一千呀。你可以考虑用夹紧汽缸夹摩擦片的形式,靠调节气压,来调节阻力,

网友:
又要“简单”,又要“不用刹车片之类”,其实,最简单的阻尼还是摩擦副。

网友:
滚筒采用铁制件,在支座上固定一块磁铁,利用磁吸来制动

网友:
用块海绵或绸布当摩擦用。

想好看,就采用滑动轴承,特别是端面滑动轴承,建议采用在端面 加块 复合聚四氟乙烯 垫片,如果是做下试验可以直接采用聚四氟乙烯垫片,与之相配的金属面磨光到0.4粗糙度.
如果再加个调整弹簧就更佳了。
另外端面直径大小也可以作为调整阻力大小的手段。

觉得摩擦力太小的话,可以采用青铜作滑动面。

网友:
这个嘛,自制一个东东就行了,肯定不超过50元(尽量利用手边的材料)。

利用线的张力主动控制。

需要用线时,滑轮组产生上拉力,放开刹车片。
停止拉线时,配重负责刹车,达到阻尼的作用。

如图:

网友:
更粗糙的办法是:

在线轮上压一根有点重量、有一定阻尼的杆(木板都行),仍然用线的拉力控制起落。
但是不知道如此简单的结构能否满足“在无拉力状态下不能随意转动,且对转轴的阻
尼越小越好”的条件。

楼主:
谢谢。大家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作两个棘轮挂上能否可行

楼主:
这个机构发挥的空间很小!

网友:
这个嘛,自制一个东东就行了,肯定不超过50元(尽量利用手边的材料)。

利用线的张力主动控制。

需要用线时,滑轮组产生上拉力,放开刹车片。
停止拉线时,配重负责刹车,达到阻尼的作用。

如图:

1550 ...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个挺有意思,图表达很形象,请问这个是用什么工具绘制的?

楼主:
WORD有这个功能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够狠``

网友:
11楼的方法比较好,通过选择弹簧来调整摩擦力的大小
见到日本的插针机就是用的这样的结构

楼主:
12楼的方法最好,但机构太大,没安装的空间!

楼主:
大家来帮帮忙,呵呵!

楼主:
自己继续顶!

楼主:
谢谢大家。 还有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
有必要搞的那么复杂吗?给你点启发,自己去搞,去看一看气保焊机的焊丝盘的转轴,最好是看一下峰火315的一体机!看看也许就明白了!呵呵!很简单!

楼主:
33楼的能否给个示意图。
现在那有这个设备给你看!

网友:
楼上的:现在才回帖啊!明天给你拍几张照片传给你看看。要是有时间就给你画个示意图。

楼主:
恩, 真的很抱歉。 现在开发新项目有点忙不过来!
麻烦你了。谢谢!

网友:
专门给你去拍了几张照片,不太清楚(手机拍的)

固定的内轴

固定的内轴

活动的外轴

活动的外轴

外轴的另一面

外轴的另一面

网友:
盖的另一面

盖的另一面

关键部件

关键部件

盖

网友:
19# dongjingzhij 的确挺有才

网友:
关键部件的另一面

关键部件的另一面

网友:
注意看外轴上有个凸起和焊丝盘侧面的孔

最后的效果

楼主:
谢谢wfzdx 社友,辛苦你了。
这个问题的最后解决方案是采用了电磁制动器解决的这个问题。
成本很低的 80多块。呵呵
再一次谢谢楼上所有社友,谢谢你们的关注!

网友:
呵呵!解决了就好,电磁制动我也考虑过,是个好方法,祝贺你!

网友(2012-03-05):
40的兄弟的结构应该是经济的,而且可调。

网友(2014-08-08):
引用 楼主:
谢谢wfzdx 社友,辛苦你了。
这个问题的最后解决方案是采用了电磁制动器解决的这个问题。
成本很低的 8 ...

你好,我也要借用你的这个结构,你设计的这个采用电磁制动器解决是怎么控制呢?是否可以提供结构的图片.

网友(2017-03-06):
焊丝盘是个好机构

网友(2017-06-25):
在转轴上加阻尼油就可以,但是阻力不是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