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极限控制,大家来讨论一下

楼主(2009-11-16):
为了提高驱动机构、液压系统和电气系统,其所利用能量的效率,减少动力需求。工程机械上为了各个效率上的匹配得当,通常也采用了功率极限控制.请讲讲功率极限控制。

网友:
睿智的狼 网友好!
.
1、在主回路上加入电流检测器件(可以是电流互感器,也可以是高功率低阻值电阻)。
2、将其检测到的电流模拟量进行A/D转换,并将其数码值反馈给控制器。
3、控制器驱动电力电子功率元件,动态调节主回路中的电流。
.
syw  091117---06.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