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控制系统---请教

楼主(2009-11-16):
二次控制系统在技术领域提的频率越来越高,   请了解二次控制系统的进来,   详细的讲解,  以解心中之疑惑!

谢谢!

网友:
路过帮顶,有了解的社友请答疑解惑

网友:
顶一下!等待中……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说的 是不是二次调节啊?

楼主:
4# 黄牛 是的,请详细讲讲.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这里有一本关于工程机械二次调节的书,但是看不大懂,纯理论的。

楼主:
6# 黄牛 不知道怎么与你联系,能否借来一阅.

网友(2010-05-22):
转载:
     二次调节静液传动技术是通过对液压元件所进行的调节来实现液压能与机械能互相转换。一般来说,它的实现是以压力耦联系统为基础的,在一次元件(泵)及二次元件(马达)间采用定压力偶合方式,依靠实时调节马达排量来平衡负荷扭矩。目前,对二次调节静液传动技术进行研究的出发点是对传动过程进行能量的回收和能量的重新利用,从宏观的角度对静液传动总体结构进行合理的配置以及改善其静液传动系统的控制特性。
  为了使不具备双向无级变量能力的液压马达和往复运动的液压缸也能在二次调节系统的恒压网络中运行,出现了利用二次调节技术的“液压变压器”,它类似于电力变压器用来匹配用户对系统压力和流量的不同需求,从而实现液压系统的功率匹配。
  二次调节静液传动系统与传统静液传动系统相比,其优点是更便于控制,能在四个象限中工作,可在不转变能量形式情况下回收能量,进行能量的存储,利用液压蓄能器加速可大大提高加速功率,且系统中无压力峰值,由于一次元件和二次元件分开安装,可通过一个泵站给多个液压动力元件提供油源,减少了冷却费用,设备的制造成本降低,系统效率高。
  二次调节静液传动与电力传动相比,具有闭环控制动态响应快、功率密度高、重量轻、安装空间小等优点。
  由于二次调节静液传动系统具有许多优点,使它在很多领域得到广泛地应用。国外已将其成功应用于造船工业、钢铁工业、大型试验台、车辆传动等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