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该零件如何加工最合理?

楼主(2009-11-17):
向社区各位同仁请教:该零件如何加工最合理?(批量不大,每次几十到几百件)

网友:
数车。要求高的话再磨一下端面。

楼主:
补充一下,材质暂定为GCr15,需淬火处理。要求耐磨。

楼主:
数车。要求高的话再磨一下端面。
引用 网友A:

老兄能否说得详细点?

网友:
看起来像滚柱?不过粗糙度有些差。
精度不高的话磨一把专用的成型刀最好,直接靠型加工。

楼主:
看起来像滚柱?不过粗糙度有些差。
精度不高的话磨一把专用的成型刀最好,直接靠型加工。
引用 网友B:

孤酒版主说得不错!就是滚柱!
不过相对摩擦较小,主要是调心作用和受压应力。
您看表面粗糙度是否要提高点呢?
我考虑用数控车加工,但是数控车圆弧面和一头端面加工好后截断,再掉头加工另一个端面该如何加工呢?如何装夹定位?

网友B:
孤酒版主说得不错!就是滚柱!
不过相对摩擦较小,主要是调心作用和受压应力。
您看表面粗糙度是否要提高点呢?
我考虑用数控车加工,但是数控车圆弧面和一头端面加工好后截断,再掉头加工另一个端面 ...
引用 网友C:

如果真是滚子,那楼主的图粗糙度也有些太差了,至少也要0.8以上才行,车完必须要磨,甚至还要抛光光饰

其实这种标准品,在网上有很多加工工艺介绍的。
帮你搜了一下:

 1.圆柱滚子的工艺过程
    毛坯成型→去毛刺或环带→软磨滚道面→软磨双端面→热处理→前粗磨滚动面→粗磨双端面→后粗磨滚动面→终磨双端面→细、终磨滚动面→超精加工滚动面→清洗、干燥→终检外观、尺寸分组→涂油包装。
    2.圆锥滚子的工艺过程
    毛坯成型→去毛刺或环带→软磨滚道面→软磨双端面→热处理→粗磨滚动面→细磨滚动面→磨球基面→终磨滚动面→超精加工滚动面→清洗、干燥→终检外观、尺寸分组→涂油包装。
    以上两种滚子可以做成凸度形母线滚动面,若凸度量小于0.005mm,一般可直接在超精加工滚动面工序中进行;若凸度量大于0.005mm,一般可在最后一次终磨滚动面工序磨出凸度,再进行超精加工。
    3.滚针的工艺过程
    毛坯成型→去毛刺→热处理→粗、细、终磨滚动面→超精加工滚动面或锯屑抛光。
    对平头和锥头滚针,如毛坯成型难以保证长度尺寸公差,则可在磨滚动增加磨双端面工序。若需要凸度形母线滚动面,可直接在超精加工滚动面或窜光工序中进行。
   4.非对称型球面滚子的工艺过程
   毛坯成型→去毛刺或环带→软磨滚道面→软磨双端面→热处理→磨非球端面→磨球端面→粗、细、终磨滚动面→抛光→清洗、干燥→终检外观、尺寸分组→涂油包装。
    对称型球面滚子的工艺过程是:
    毛坯成型→去毛刺或环带→软磨滚道面→软磨双端面→热处理→粗磨滚动面→粗、终磨双端面→细、终磨滚动面→抛光→清洗、干燥→终检外观、尺寸分组→涂油包装。
    若终磨滚动面工序能达到表面粗糙度要求,则可不进行抛光。

网友:
粗车-淬火-车成形-割断-车 或者 磨另外一端面

个人意见

网友:
个人意见,考虑到需要热处理且公差也比较小,可以采用热后精车,采用立方氮化硼车刀,设备 自然是数控啦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了!我到时候试试看!

网友(2011-02-11):
孤酒版主说的不错,要求不高可精车完成后盐浴或真空淬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