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渣防粘---请教

楼主(2009-11-17):
各位大侠们好!

有些焊接件表面的焊渣非常难清理,这样就造成很大的工时浪费。

有没有一些好的方法,比如:把工件放到某些液体里浸泡后焊渣就会很轻松的掉下来。

网友:
如果是气保焊一般是可以用防飞溅液的。

网友:
专用防飞溅剂:焊接飞溅净使用时,先在焊件坡口两侧表面涂刷该产品,很快干后就可正常焊

接,焊后轻轻抹掉飞溅物即可。

网友:
我们现在 ,用的是防溅油!~
             油不能打太多`会容易出气孔````用那个浇花的`那种喷壶`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