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的油缸缸底壁厚该怎么计算?

楼主(2009-11-17):
缸径  360mm
杆径 280mm
活塞端工作压力 20Mpa

网友(2010-08-07):
机械手册、液压手册上都有啊,,翻一下书就有了

网友:
底板材料按照普通的A3材料做的话,安全系数5厚度93,安全系数3厚度73
楼主可以作为参考,计算数值肯定是正确的
呵呵
我做过三年的油缸设计
计算这一块是肯定不错的

网友(2010-09-16):
貌似用有限元校核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