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键轴外径粗糙度(Ra0.25-0.5)问题,请教磨床高手

楼主(2009-11-17):
现有一系列几十款轴,外径32mm长度50到300都有,材料8620H,粗车铣齿后渗碳HRC60左右然后磨削加工,表面粗糙度要求Ra0.25-0.5/圆度0.003,加工时分粗/精两次外圆磨加工,调机时把粗糙度调到上差,但最多磨四五支就超出下差(Ra0.25以下了),软一点的砂轮甚至只能加工一两支,试用了多款砂轮及多种加工参数都不理想,请社区的磨床高手帮忙支支招!!(产品要求最终表面不能抛光)

网友:
等待高手解答

楼主:
今天又试了一款砂轮还是没有效果,没有高手帮忙分析一下吗?

网友:
用 一种诺顿的SG 和嘉宝的FA 砂轮试试

网友:
精磨时候余量应该尽可能小吧,可以维持砂轮磨削工件的表面粗糙度.
HRC60,不知道可否用CBN砂轮

楼主:
CBN的砂轮好像不好修整吧,用了一款比校硬的铬钢玉砂轮,修不好磨出来的圆度达不到

网友:
等待详解、、、、、、、

网友:
关键还在砂轮,直接找砂轮厂的技术人员来,解决高硬度,间断外圆磨削的工艺难题。

网友:
楼主的问题不是光洁度达不到,而是光洁度太好了。
砂轮修整以后,前几件的光洁度不是最好的,中间才是最好的,然后又逐渐变差。
砂轮的选型是很重要,要用混合磨料的,这得质询砂轮供应商。比如诺顿,泰利乐。
楼主可以试试用大扬程,大流量的水泵冷却,比如150米的。强大的水压能把堵塞砂轮的铁屑冲掉,以保持砂轮锐度的一致性。砂轮锐利度降低也会导致光洁度太高和圆度不好。
还有就是用金刚滚轮修整,同向旋转,是“碾碎”砂轮而不是“车”出砂轮,和金钢笔修整的原理不一样。

网友:
砂轮要做两次平衡,金刚笔要锋利

网友:
光洁度太好了也是罪。。。。=。=
干一件活修一次砂轮不行么?
如果光洁度要求在这个范围内,你还不如用硬车呢。。。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楼主表达有误。
一般说,断续磨削对砂轮破坏很厉害,应该是光洁度变差才对。
但对光洁度要求范围的工件很常见,光洁度不是说越高越好。俺就多次遇到嫌光洁度太高的情况,基本都是换砂轮和调整修整参数解决。但花键轴,4,5件一修整是正常的。

楼主:
9楼的分析是很全面,的确找了砂轮供应商,也提供了几款砂轮试用,主要的问题就是软一点的寿命太低,只能做1-2支磨的就很光了,太硬的就是砂轮不好修整导致圆度达不到,金刚滚轮修整是如何做的,需要更改/增加设备吗?

网友:
不知你找的那个供应商。
砂轮的选择非常复杂,不是一般的供应商能解决的。通常来说,硬活用软砂轮是对的。
你还是先改改冷却再说吧,这个就是换个泵的事,简单。好的冷却可以达到的效果是:砂轮在任何时候你看表面都是干干净净的,和新的一样,而不是通常看磨削位置都是黑乎乎的。
换修整方式很麻烦的,而且会有新的问题产生。

楼主:
我这里做的最好也就5-6支了,但客户说他们美国的供应商做的很稳定,不知是不真的,而且如果这样做的话效率低,也容易产生不良品

网友:
这是可能的,主要就砂轮的选择。
以前遇到个活,用诺顿的砂轮都达不到要求,精度,效率和修整频率都不行,后来客户自己带砂轮来就解决了,日本的砂轮,标签都涂掉了,不知道型号,可见这些东西属于商业机密的。

网友(2010-06-21):
你用一种叫碳化硼的砂轮试试,专磨高硬度的辊用的,还不用修砂轮,就是价格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