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开槽调质---请教

楼主(2009-11-17):
在做外来图纸工艺时提到了开槽调质,请问是什么意思,有什么用,一般什么情况下用

网友:
对于模数较大的齿轮(例如大于25),直接调质,由于淬透性限制,切齿后齿面硬度不足。必须先粗切齿,俗称粗开槽,调质后在精切齿。

楼主:
明白啦,谢谢,那硬度能达到多少,楼上的朋友知道吗

网友:
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
正常调质240-290,当然这跟你的材料有关

网友:
学习向上,共同发展!1

网友(2015-06-17):
过来踩下!

网友(2015-11-15):
开槽又称开齿槽,一般是加工锥齿轮、伞齿轮的初加工方法,在卧式铣床利用分度头和成型铣刀进行开初加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啦,谢谢,那硬度能达到多少,楼上的朋友知道吗

硬度得看你的滚刀能不能加工动
它实质上等于一次粗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