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传动轴的加工工艺

楼主(2009-11-17):
一般的传动轴就可以,要的是一个模板;
要求有技术分析,毛胚的选择....
就是从下料到入库的一系列工艺

网友:
选择毛坯??这个属于设计了。根据扭矩来算的。
一般工艺流程:锻造—粗车—调质—精车—钻孔,然后搞定。

网友:
技术分析和材料应根据你所要求的扭矩来定:
工艺:下胚料---粗车、铣、钻等---半精车、铣、钻等---调质(淬火+高温回火)---精磨---表面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