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加工中心知识

楼主(2009-11-17):
各位前辈
     好!我刚学做加工中心,什么都不会。希望各位前辈们给我一点关于加工中心方面的知识。

网友:
加工中心大致分立式加工中心和卧式加工中心,相对来说,立式加工中心比较简单,

首先要熟悉机器的G代码M代码之类的编程口令,然后要熟悉刀具的用途,然后要知道

加工工艺,当接触一台全新的机器,到熟练掌握大概需要6个月左右。对于初学者,时间

就要翻倍了。加工中心其实还是比较容易学的。现在的机器大多都带自动编程,在机器上

只要把图画对。刀具选择正确。就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
自己在社区里找找

网友:
靠,教个徒弟还要几个月哪?你先看看书在来这里吧

网友(2009-12-25):
厂里有专门的技术员,你只要会装刀,对刀,开机,启动,停止,关机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