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材料的热涨问题---请教

楼主(2009-11-18):
我希望哪位现场经验比较丰富的人帮我们大体总结一下常用材料的热涨问题,一般涨缩多少比如45,20CrMnTi等,以及键槽的变化

网友:
不清楚你说的具体是什么?例如:是齿轮淬火后公法线变动量还是经过其他热处理方式或者处于其他状态?

网友:
最好查热处理的手册

网友:
条件不充分,工件的内孔直径,厚度都不知道。

网友:
不同的材料,处理方式变形会有一定差异,试验后最好保持热下理参数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