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轴承的外圈是什么公差?

楼主(2009-11-18):
请问一般轴承的外圈是什么公差,最好有资料,因为上次我们有个轴承是零位小3丝(实测),本身想把孔做成小2.5丝的,那样就松了

网友:
轴承内、外圈一般是负公差(特殊轴承除外)。

你如果要具体参数,请告诉轴承型号。

网友:
是要看轴承型号的。轴承的尺寸公差一般为负公差

网友:
这个资料上都有。

国家标准也很清楚。

网友A:
根据滚动轴承的精度等级来给

网友(2010-08-12):
给出具体型号,具体型号,具体分析。。。。。。。。。。。。。。。。。。

网友:
轴承是标准件,轴承外圈是基轴制,内圈是基孔制,楼主可以按轴承内外圈尺寸去查公差。

网友:
与外圈配合的孔和与内圈配合的轴的公差选择时要根据轴承类型 ,尺寸和工作情况等等,一般的机械手册和公差配合教科书上都可以查

网友(2011-01-28):
外轴内孔呀,。。。。。。。。。

网友:
一般情况下,轴承的三大尺寸皆为减公差

网友:
英制是加公差,公制是减公差。 还要看看轴承是英制轴承还是公制轴承,当然碰到英制的机会不会很多是真的。

网友:
咦,如果外圈是负公差,那么MISUMI卖的轴承座的标准件,装轴承的孔怎么都给的H7的公差呀。这不松了吗?

网友(点评):
一般内圈转动的,轴承与孔的配合采取间隙配合

网友(2011-05-09):
轴承公差根据某种级别和系统有不同的标准

网友:
传个标准 自己慢慢研究去吧 很简单的东西

网友:
一般情况下,轴承的三大尺寸皆为减公差 ,书上有

网友:
有轴承的型号,其公差一般是负公差

网友(2011-08-21):
请参考相关的国家标准

网友(2011-11-21):
引用 网友A:
根据滚动轴承的精度等级来给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的资料。

网友(2017-06-15):
查查资料上应该都有的,GB,JB

网友:
一般是减公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