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0.3mmSUS430钣金冲压

楼主(2009-11-18):
如图所示,在0.30mm SUS430上面需要冲压痕迹,深度0.03,效果:目视可见,反面不可凸起
冲压宽度,0.10左右。
该零件采用连续模冲压,整体变形不可超过0.20mm。零件尺寸:76.8x63.6x2.65
请各位发表高见,如何保证平整度在0.20mm以内。谢谢!

外表面

内表面

网友:
0.2MM平整度,肯定是卷料,不用说了,在采购SUS430时,要求供应商采用大盘卷,盘卷芯要大,直径250——300mm。生产时,在模具前加校直器装置,注意表面质量。
在0.30mm SUS430上面需要冲压痕迹深度0.03mm,冲压宽度0.10mm。这么简单的问题还没解决!把那供应商给扯啦,我来做

网友:
你这个四边折起的东西,平面度是好解决的,你去教你供应商,要加个校直器

网友:
帮顶

找下梨梨和超人估计成

楼主:
0.2MM平整度,肯定是卷料,不用说了,在采购SUS430时,要求供应商采用大盘卷,盘卷芯要大,直径250——300mm。生产时,在模具前加校直器装置,注意表面质量。
在0.30mm SUS430上面需要冲压痕迹深度0.03mm,冲压宽度 ...
引用 网友A:

等我杀到东莞来,你可别跑啊
现在的问题是,冲压局部凹进去,使得整体变形超出了,很是头疼啊

网友:
等我杀到东莞来,你可别跑啊
现在的问题是,冲压局部凹进去,使得整体变形超出了,很是头疼啊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不告诉你为什么

网友:
等我杀到东莞来,你可别跑啊
现在的问题是,冲压局部凹进去,使得整体变形超出了,很是头疼啊
引用 网友B:

我跑什么,这样的东西看单价的,低啦不做的
0.15mmSUS304的钢片我们都做啦,手机里面的

网友:
我就是不告诉你为什么
引用 网友A:
使劲啃他
答:让那东西产生横向变形,对吗?

网友:
我就是不告诉你为什么
引用 网友A:

是否需压住周边?

另外{如何保证平整度在0.20mm以内},这是什么概念?听过平面度,平整度就没听说过了。

网友:
:深南你是说仅仅贴标签的标记线处会凸起吗,还是如果不打细线也会不平,这种大平面产品肯定要用矫平机,校正后在冲压,并且在产品成型工步,最好有整平的设计。0.03mm的印痕对平整度影响是有,不过还是能克服的,“梨梨”肯定做的出,多说点好话,让她帮你搞掂。

网友:
:深南你是说仅仅贴标签的标记线处会凸起吗,还是如果不打细线也会不平,这种大平面产品肯定要用矫平机,校正后在冲压,并且在产品成型工步,最好有整平的设计。0.03mm的印痕对平整度影响是有,不过还是能克服的,“梨 ...
引用 网友C:

平的整平?你不想想什么料,多厚,0.8以上的你就想整平,0.3的就别想了,越整越弯

网友:
深南的模具好了吗?请教了有经验的人,说是要和成型一起打出来,不知梨梨的方法是怎样?

网友:
这类产品我们公司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