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位齿轮单个变位可以吗?

楼主(2009-11-18):
变位齿轮单个变位可以吗?

网友:
可以
变位系数一正一负,数值相同是高变位
变位系数不同是角变位

网友:
可以,角变位

网友:
可以的,有时一对齿轮中的一只坏了(齿面磨损,侧隙过大)就采用这种方法维修,以用来凑配中心距

网友:
我现在滚的齿轮轴基本上都是单个变位的。

网友:
当然可以,只要别太离谱

网友:
完全可以,不是问题

网友:
可以,只是要注意中心距和齿轮啮合部位的强度和疲劳度的安全。

网友:
可以的 最好是小齿轮正变位

网友:
变位齿轮,可以单个变位的概念有点误解。
一对啮合的齿轮,其中一个变位系数为零而另一个不为零,它们就是角变位啮合的齿轮。它们的啮合角已经不等于公称压力角,啮合线位置已经变化了。虽然变位系数为零的那个齿轮看起来与标准齿轮无异,但是它的啮合状态已经属于角变位了。

网友:
这是常用的齿轮设计方法:角变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