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凹面凸轮加工方法?

楼主(2009-11-18):
现需磨一凹面凸轮,有的制造商说靠模磨就可以了,而有的制造商说必须用数控磨才行。请问靠模磨能磨凹面凸轮吗?
凸轮宽13,基圆半径13mm,最大升程7mm凹进量0.5,曲率半径10mm。材料qt700,硬度47~53HRC

网友:
是可以用靠模的 不过效率很低  如果是大批量生产就用数控模呗!

网友:
主要问题是烧伤问题。
如果靠模能自动变工件转速那就没问题,如果不能,那只能用数控的。

楼主:
谢谢两位大侠!看来还是第二类供应商靠谱得多!

网友:
数控磨得话代价可不是一点,可以考虑用高速加工中心机主轴上装夹小型磨头进行磨削,但是冷却要充分。我们的共轭凸轮都是在自己的高速机上研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