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摆动,选伺服还是步进电机?

楼主(2009-11-18):
输出正负12度的摆动,摆动速度为10r/min,扭矩和功率很小,估算 1N.m 和 1.5W

选择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哪个更好些?

网友:
用摆动汽缸不行吗?

网友:
当然是步进电机了

网友:
步进,楼主要求不高,相对来说性价比高些

网友:
看你成本要求有多高了,低选步进高选伺服

网友:
楼主的情况没有描述清楚...

网友:
选步进的比较好些

网友:
关键是精度要求多少?lz应该说明白。

网友:
要我就选伺服
这个我熟。。。

网友:
要看你的精度和成本的?我的设备上全部用的伺服

网友:
没有其他要求的话,步进

楼主:
精度要求不高,但听说步进的在低速时效果不好

网友(2011-03-10):
俺也很关注这个问题。我的要求是来回摆动,摆动角60度,扭矩大概是3Nm,这个选哪种好呢?
工作环境粉尘较大

网友:
摆动频率差不多10r/min

网友:
有钱就选伺服吧,先做个试验看看!

网友:
除了价格上,为啥选进步而不选私服呢

网友:
我同意楼上那位说摆动气缸的...

网友:
选步进的比较好些
~~~~~~~~~~

网友:
目前进行了测试,选了一个4NM的86型步进电机,效果似乎可以,还要做简单的寿命测试
但是感觉电机大了些。计算的扭矩只需要1NM,选了一个1.5NM的,根本锁不住

网友:
摆动汽缸,要求有气源吧?

网友:
摆动气缸好,如果有精度要求选步进,从你的速度及扭矩上看没必要用伺服

网友:
经过测试,86型步进电机问题不大。就是有些发热,让人不放心啊

网友(2011-04-11):
该机构尺寸感觉还是太大了

网友:
using step motor .lowest c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