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这个容器用两种材料,怎样联接较好?——讨论

楼主(2009-11-18):
我设计的一个常压容器,
1.尺寸:直径4000mm,高6000mm;
2.介质:20%硫酸溶液(底部通风搅拌);
3.介质温度:90℃
4.壁厚:8mm

     为了节约成本,我准备采用两种材料制作,罐底与下部1000mm筒体采用TA2钛板焊接,上部5000mm筒体采用316L耐酸不锈钢板,各位:怎样联接较好,请指点。
     曾考虑法兰联接,但是直径太大,法兰加工与密封有问题。

网友:
α 相钛(TA2)自身的焊接,在这个厚度是没什么问题的,除了底部封头的成型有些困难,尺寸不易保证,
但与316L的焊接,尤其是大直径的对接,就不容易,主要是热变形不同,最终内应力非常大,
这种典型东西有这么做的,你可以考虑一下,
分别作你说的两部分,在外面做加强圈,采用水密铆接的方式,这虽然是古老工艺,但使用寿命可靠,
可惜,现在会做这类东西的人少了,

楼主:
过街大侠一出手,不同凡响,只是“水密铆接”......不太明白,请教。

另外,我的这个容器属于平底,不用封头,底部焊接应该可以的。

网友:
既然不要底封头,就更加简单了,
这样说一个问题,早年,没有焊接的时候,海上也一样跑万吨的大船,都是铆接的,包括火车的锅炉,也是铆接的,在高压下,都可以不泄漏

你分别作你的钛部分和316部分,在滚圆机上精密滚,保证对口没问题,按水密要求的距离打孔,外加强圈依然用钛板,把钛下部分先焊好,上面316部分不全焊,留涨缩间隙,之后就铆接,有专业铆钉,

一圈都铆好以后,再收316的口,之后就试水,因为无压,泄漏的可能非常小,强度也没问题,

还有,你为什么不用复合板,这我不理解,复合板虽然分层焊接也麻烦,但那是通用的东西。

网友:
过侠的建议本来是极好的一个选择,把焊接变形给去掉了,只是以前的铆接都是要在两层金属之间垫硫化橡胶布还是什么的,不知道那个东西是否能耐20%硫酸溶液,也不知道是不是现在的工艺里改用别的材料替代了,所以觉得还需谨慎,先试验下或者查找下资料,看能不能耐酸。希望我多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过街侠:
     1.水密铆接基本明白,现在真是恐怕没有很多人去做了,船体的铆接技术早已被焊接取代了。
     2.如果采用铆接,从工艺角度:下部的1000mm筒体滚圆尚可,5000mm的316L筒体滚圆本身就有问题(太高了),另外,直径太大,滚圆过程筒体就有变形。
     3.即便是水密铆接,两层金属之间是需要密封材料的吧?
     4.如果是这样,莫不如采用非标法兰联接:可以现将法兰加工完毕并紧固到一起,然后考虑焊接。

网友:
1 首先,还是建议你用复合板,为什么不用通用的东西,而找麻烦?

2 现在许多行业也还用铆接,比如航空,只是会的家伙少了。

3 滚5000的板子没问题,大的卷板机很多,协作一下就可以,

4 水密铆接,有干铆的,加密封也可以,留腐蚀裕度,何况是立面腐蚀,裕度应当是可以的。

5 用法兰连接,一样有焊接和密封的问题,密封面更大,可靠性更低。

网友:
8mm的钢板还需要滚呀吗,这么大的直径,8mm的板就如同纸片一样。

网友:
楼主要两个对口,不滚怎么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过侠:
     请教:象我的这个罐子用什么材质(X+Y)的复合板较好,市售的幅面一般为多大?厚度为多少?焊接时应注意哪些问题?复合板我还真没有用过。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