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对接焊接---请教

楼主(2009-11-18):
请问:直径为422,厚度为14的无缝管对接,焊接的角度有那几个变化?

网友:
您指的是? 焊枪角度还是焊接位置角度?

楼主(2010-01-17):
我想问的是焊枪的角度。

网友:
首先将两管对接好点固,让后进行仰焊,立焊,平焊三种角度焊接,对于初学焊工应该采取管子转动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