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T500铸件圆周面上有什么方法可以修补2毫米厚?

楼主(2009-11-18):
如下图,红色圆周表面上多加工掉单边1.5毫米,现在要修补上去,请问还有办法吗?大概费用要多少?

网友:
活儿不大重新铸吧

网友:
红色区域直接车削到61,再做一个环形的套套上去,使用过盈配合。

楼主:
那里还有个键槽,所以镶套不合适,另由于数量很多,重铸损失很严重,望高手提供修补办法,如电焊这样的,我不采用电焊原因是电焊成本大概要30元以上每个,有更廉价的修补办法吗?

网友:
铸铁焊条补焊,保温缓冷,二次加工。200元

楼主:
铸铁焊条补焊,保温缓冷,二次加工。200元
引用 网友A:

这么贵,那还是扔了划算哦!我听说有补铁工艺,那是怎么样的呢?

网友:
用铸铁焊条堆焊一周,外径71,宽29,薄薄的一层,2-3mm厚,用不了这么多钱的啊!

网友:
大量做错???没有首件检验吗?

楼主:
用铸铁焊条堆焊一周,外径71,宽29,薄薄的一层,2-3mm厚,用不了这么多钱的啊!
引用 网友B:

铸件焊条要7元多一根,焊一圈大概需要5根呀,所以不是需要这么多钱吗?也可能是我们的焊工水平不够好,你们焊用几根焊条够了呢?

网友:
大量焊比较难!看来只有重做了

网友:
红色区域那段车掉,在后一段内孔50车大点,在从做前面那二节在加出来一段,两节在接起来,使用过盈配合。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成本太高了吧,补焊费工费事,还是重新做吧

网友:
焊接成本太高,重铸老板不一定干,我还是建议采用相套的办法,你里面虽然有个槽,但你还有个直径61的外圆,采用3#那位朋友的办法还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