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一台普通内圆磨的床身,不知哪有卖的?

楼主(2009-11-18):
想买一台普通内圆磨的床身,不要头架、液压、电气、机械传动部分,自己改数控机床用,不知道哪有卖的,无锡的机床厂好像都不这么卖阿。

网友:
这不是很人家抢生意吗?
只要是机床厂,都不会卖给你的。除非你有特殊关系。
你不要太贪心了,可以买台普通的全配置,然后自己改数控。或者自己出图纸让专门的铸造厂给你外协。你看着办吧。

楼主:
全配置的太贵,而且买回来好多东西都要拆掉不要,很浪费啊.老板又舍不得花钱,真是麻烦啊!

网友:
你换个角度想。
缺胳膊的光机,人家不是不卖吗?有什么办法?
你先调查调查周边用内孔磨的多不多,他们用什么型号的。然后买相同型号的全配置,然后把你用不到的东西拆下来,放出风去:现有XX机床原厂全新配件,价格实惠,若有需要速与XX联系,电话:XXXXXXXXXX.
俺可负责任地说:这样操做成功的话比你买缺胳膊的光机要便宜的。
另外,改数控,俺略知一二,有什么问题可以探讨。有什么需要也可以商量。

楼主:
关键是在学校,买整机学校不给暴,只能买些零散的东西自己组装了,现在在无锡那找到一个肯卖的小厂,过几天过去看下。数控方面准备用运动控制卡来做,不知道哪个品牌的好,机床的x向进给精度要求至少达到1um,做数控的话如果1分钟进一次,大概是1um,可以达到吗?

网友:
关键是在学校,买整机学校不给暴,只能买些零散的东西自己组装了,现在在无锡那找到一个肯卖的小厂,过几天过去看下。数控方面准备用运动控制卡来做,不知道哪个品牌的好,机床的x向进给精度要求至少达到1um,做数控 ...
引用 网友A:
看了这个回复建议先不要买床身,把其他问题搞定再说

网友:
关键是大侠改这台机床来做什么?
为什么用控制卡?
你提的要求是可以达到的,除了选合适的卡,电机外,机械也很重要,机械对低速运动性能有很大的影响。

楼主:
做内圆或成型在线电解磨削实验用,主要是在做运动控制时还要采集些数据进行处理,有时可能要根据采集的数据来控制是否进给,所以要用计算机来控制,机械部分是只什么?打算用伺服电极+联轴器+滚珠丝杆的运动方式,这样可以满足要求吗?

网友:
哦。
电解磨削,以前是相当流行滴。但对人有伤害,也污染环境,不知现在是怎么样的。我们N年前搞电解磨削的那帮人都已经不在了。
控制卡,完全能满足要求。
丝杠驱动也没什么问题。
都是常见的东西。

网友:
呵呵,谁会这样这样卖个东西给你呀?还真不如自己出个铸件,或者自己找个像样的废机床自己做吧。

楼主:
"我们N年前搞电解磨削的那帮人都已经不在了。"
好可怕啊,不敢做了
这个做下来就怕运动精度达不到要求,因为还没有什么改造数控机床的经验,只有自己慢慢摸索了.
在这也多谢楼上几位大侠的宝贵意见!

网友(2010-01-27):
难道楼主准备自己铲导轨?

网友(2010-03-11):
想买多大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