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齿机液压泵有气---请教

楼主(2009-11-1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查漏、补漏?把整个机子上的油都擦干净,再渗出来就是漏了。要不就考虑一下泵的吸入是不是不够好,形成了空泡?

网友:
1,让操作者注意位于机床后顶端的油箱油位是否正常,有也不足及时添加;
2,检查管路是否有破损,特别油管是塑料材质的,看看油管是否和运动部件存在摩察现象;
3,检查柱塞泵间隙是否超查,不过这个可能一般不大,假如泵芯磨损那就不会有足够的压力使让刀系统正常工作了。

网友(2009-12-18):
1,让操作者注意位于机床后顶端的油箱油位是否正常,有也不足及时添加;
2,检查管路是否有破损,特别油管是塑料材质的,看看油管是否和运动部件存在摩察现象;
3,检查柱塞泵间隙是否超查,不过这个可能一般不大, ...
引用 网友A:

我补充一下,还有就是滤油器的表面是不是不好,如果不好,堵了,也会产生气泡的,再有就是所有回油管的末端是否都在油里,有时回油管砸油也会产生气泡.

网友:
回油口要加油,加满,
加油的时候要同时用手转动油泵,
要不然就会有空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