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四工位刀架可以用多于4个刀补号吗?

楼主(2009-11-18):
如题,简易数控车床,刀架只能装四把刀,现在是一把刀具上焊了2个刀头,也就是可以当2把刀的功能来用,那是否可以把这2个刀头进行分开对刀,每个刀头设置个刀补号呢?

网友:
你可以编程时定刀补号,可以是T0101也可以是T0102,T0103等,前面的两位是刀号。后面两位是刀补号。刀补号可任意选用。另2个刀头要进行分别对刀,每个刀头设置个刀补号。设置的刀补号和你编程时的一样就行了。

网友:
楼主的问题答案很简单: 可以.

网友:
如果有足够的上刀、退刀距离可以用2个刀补。否则无法切换刀补值,只能将2个刀补值相加做为第2个刀补。但是这么做有的系统不支持。
6 W8 a0 C% C" M" n2 c如果距离不够可以用1个刀补值+偏移量在程序中控制第2把刀。

网友:
答案很简单: 可以.

网友:
可以,经常这样做

网友:
刀数量由刀架决定,刀补数由系统决定

网友:
按2楼说的做,没问题的。

网友:
可以的,以前这样做过,没有什么异常!

网友:
可以的,以前这样做过

网友(2010-01-03):
经常这样做

网友:
同意二楼的观点。学习了。谢谢

网友:
绝对可以
我们经常这样干

网友:
一把刀如果是俩个刀尖就是一个刀号两个刀补,当然有三个刀尖就是三个刀补,但是刀号是相同的。这一点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