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5打开的时候出现如此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09-11-19):
UG5打开的时候出现如此问题怎么解决?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昨天用的时候还好好的。

网友:
UG的linsece文件重新启动一下!

楼主:
重启也没用。我重新装了一下。

网友:
解决了???
反正盗版的东西就是有时候莫名其妙出错
也算正常吧

楼主:
重装以后就可以用了。

网友:
上面的问题原因在于你电脑的环境变量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网上有相关的资料,如果下次还出现这样的问题也可以和我联系,我发个资料给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