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数928tc-2的车床---请教

楼主(2009-11-19):
有人用过928tc-2的车床没? 本来3把刀对好刀补了,现在机床超程,里面有什么指令可以一次3把刀都对好的  。 我见过带班的使用过,可他操作太快,没看清楚,问他也不说,怎么弄的啊? 不是G50啊,里面G 根本按不了

网友:
以前用过,现在有点记不清了,好像在录入里边

网友:
这个么应该是  对一把刀,看偏置多少,直接工件移就可以了

网友:
没听说过有这么一个指令。
我考高级工的时候用的是GSK 980T。
对完四把车刀也就是5分钟,算慢的了……

wujp

网友:
好想没有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