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面积铝板的平面加工方法---请教

楼主(2009-11-19):
我们有块1m*1m的铝板厚度25mm,  铝板的四角都有安排孔,
如果要对表面加工.精度要求达到 平面度0.1mm. 有什么设备什么方法可以加工?

(听说用上下平板进行研磨?)

网友:
多少量,再决定加工方法

研磨可以,我们就这样做的,不过都是100*100*6左右大小,平面度可以达到0.015

楼主:
  只有一块,1000*1250 厚度20mm
  是因为表面磨损了需要重新加工.
我是在广东 顺德 的,加工期要多久?帮个忙.请回复我

网友:
这太特殊了,很少地方可以做

网友:
多少量,再决定加工方法

网友:
龙门刨上加工就可以达到要求

网友:
西飞还有磨的,不过是A7075

网友:
龙门铣床上加工吧,注意冷却要充分

网友:
8楼的方法对

上龙门铣

冷却不是问题

完全可以做到

楼主(2010-01-23):
1250*1000*20 铝板.表面加工 平面度平行度 25um . 在广东谁能加工?价格要多少?

网友:
是重新加工两个面吗?有多少加工量?微量的话可用平板进行研磨,否则只能上龙门磨。

楼主:
是单面加工,主要是因为磨损了 .需要表面精加工..

网友:
1250*1000*20 铝板.表面加工 平面度平行度 25um ??????????
为什么要求这么高,你怎么检测???

网友:
上龙门磨啊,用水吸方法。小榄就可以加工。

网友:
楼上的,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没见你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