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的频繁启动?

楼主(2009-11-19):
新设计的一套机构:电机通过减速机构后带动链条以2m/s的速度推动5~15kg的重物。
要求电机:启动后运行2秒,停转,再隔1秒再次启动;即3秒启动一次,一天工作10小时,一年频繁启动次数可达240万次;
请教:该电机如何选择?请各位大侠帮忙!谢谢!

楼主:
我已打算用气动马达!频繁启动肯定没问题。国产的寿命就不太清楚?各位大侠以为如何?

网友:
国产的气动马达,我觉得关系到某个厂家或型号,或许寿命是有较大差别的,很难说吧?我觉得气动马达的使用寿命很相关的一个是,及时而正确的维护和保养,如果有前端加油雾器的设计的,千万要按时维保。压缩空气的质量也会稍微影响到气动马达的工作表现和寿命。

网友:
频繁启动不是问题,一般的变频电机就能达到要求,如果考虑到定位精度,那就得考虑是不是需要伺服电机了。
变频电机在这方面有许多应用。
初步断定应该是送料的装置。

网友:
如果是固定模式的运动,不如采用电机连续转动,而中间加一间歇传动机构的方案。

楼主:
自然版主,您知道国产的哪家质量好吗?谢谢!

楼主:
见习生小王,你好!您说的中间加一间歇传动机构的方案能说具体点吗?

楼主:
变频电机,好像不能像这样频繁启动吧?我对电机一知半解,请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样的频度在应用中见过,在流水线上。

网友:
间歇传动机构和伺服都是很好的选择。单纯一个动作的话间歇传动机构更合适成本也低。

楼主:
有谁对气马达了解的,欢迎提供资料!不胜感激!

网友:
回复楼主,间歇传动机构种类很多,诸如棘轮机构,槽轮机构,凸轮机构,扇形齿轮机构等等,你可以参照相关设计手册选用。

网友:
用伺服电机做很简单的一个电控

网友:
间歇机构应该可以满足,但是需要根据行程确定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在电机上想办法呢?我觉得从传动结构上想办法应该能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对不住各位,问题没有说清楚。
补充一下:每次启动的时间是随机的,如:启动后运行2秒,停转,再隔1秒或再隔2秒、或隔1分钟再次启动;所以间歇机构不能采用。但一般情况下,间隔时间很短,大部分时间为1秒。
我是用接近开关来控制,当重物通过接近开关时,发出信号,电机(或气动马达)开始转动,到下一个接近开关时,停转。
针对上述情况,我认为可能用气动马达更好!请各位大侠帮忙看哪家的气动马达好?谢谢!

网友(2009-12-22):
电机一般不允许这样频繁驱动的

网友(2010-11-11):
我这有三相的频繁启动电机。。。你要多少KW的?请打我电话:13805130991

网友:
引用 楼主:
变频电机,好像不能像这样频繁启动吧?我对电机一知半解,请指教!

可以在变频器中用零速(不是关闭)来模仿关闭。这样是可以的。

网友:
楼主可以试用一下电动磁铁。

网友:
用电磁离合器不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