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 250~280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11-19):
接到一张图纸,是用65mm的材料,切割加工成条装零件。这个没有难度。但是图纸下方有一条:HD 250~280。客户说是需要热处理,请问这是需要进行何种工艺热处理,温度是多少?

网友:
火焰表面淬火   H      火焰表面淬火+回火硬度为52-58HRC,标注为H54
氮化           D         氮化层深0.3mm,硬度>850HV,标注为D0.3-900 )
HD250~280怎么解释?

如果是HB250~280就能解释了,不知道是不是笔误?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
应该表示硬度,HB

网友:
HD是heat treated的简写。这个硬度要求应该就是一般的中碳钢的热处理要求。绝对不会是Q235这样的板料。上面说的表面淬火都不对,应该是调质处理就可以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