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起一个物件,除了用圆柱凸轮还有其他的运动方式吗

楼主(2009-11-19):
我想用机械的方式解决托起一个物件,做上下运动,我是采用的凸轮机构的,但是稳定性不好,有没有其它的什么运动方式可以解决

网友:
氣缸,馬達+螺桿+軌道,.......

网友:
气缸 + 导轨

网友:
贴个图出来,大家想想办法。
凸轮机构应该比较稳定平滑的,可能是设计的问题

网友:
上下运动的方式很多看你具体情况是什么样的,另外凸轮运动设计没有问题不应该出现不平稳

网友:
“托托起一个物件,做上下运动”
千斤顶没见过?
多简单

楼主:
谢谢,千斤顶是肯定不行了?馬達+螺桿+軌道可以考虑的?我把我的图纸发出来,大家看一下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00-02-02总装二图(凸轮).dwg

网友:
滑板组件中导向偏心严重。

楼主:
如何解决那,其实我图纸没有画全。前面还要放一个物体的,主要是让这个物体做上下运动的,上的时候快60°,下来慢270°。

网友:
没看明白,是不是轴线上运动

楼主:
在凸轮线上运动的

网友:
螺旋传动吧

网友:
用滚珠丝杠加步进电机不行吗?如果精度要求非常高的话,用伺服总可以了吧

网友:
首先楼主做的图不错,赞
可以考虑用偏心圆盘凸轮做也可以.配合要求应该比较低.能满足要求.

网友:
不清楚你的设备是干嘛用的。要是考虑到快慢,建议伺服马达。

网友:
行程不大,可试试用端面凸轮

网友:
凸轮曲线好好做一下,应该不会有什么冲击。

网友:
弱弱的说一句:貌似用连杆也可以呀

楼主:
凸轮曲线是做的挺好的,用三维软件全部放样的,就是加工后曲线有变形,也加工不到要求。

楼主:
你所说的端面凸轮是什么一个安装结构,可以详细介绍一下吗?

楼主:
上一次的图纸表达的不够清楚,这一张应该要好一点

PTYY-G-10-00传动部件装配图.dwg

网友:
上张能打开 这张怎么打不开啊?

网友:
可试试用端面凸轮

网友(2010-03-27):
曲柄连杆机构不可以么?压力机的滑块上下就是靠这个实现的啊

网友:
速度低的话,杆机构不错

网友:
曲柄滑块机构也可以吧

网友:
图看不懂嗯,能说一下怎么工作的吗

网友(2010-07-03):
太多种可以选择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