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20度的倒角问题---请教

楼主(2009-11-19):
请问图几是0.8×20度倒角的正确理解?

楼主:
是不是我问的东西太简单了!怎么没人回答呢!

网友:
按照道理第一个还行,不过应该直接在0.8后面*20度

楼主:
我问过几个人也有说是第三个的。

网友:
倒角标注中尺寸标注应该是顺工件水平标注而不是垂直标注

网友:
0.8是不是应该指斜边呢

楼主:
不是吧!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我却得到了好几种答案。

网友:
应该是图3对,0.8是直边。

网友:
我的想法是 0.8*20度   一般是在要求高的情况下才有的角度     你问的问题 其实很难回答 因为要看你是做的什么零件  角度是做什么用途
    倒角不是只为了外观是吧

网友:
第一个图是对的。

网友:
图一正确。哈哈。我是手头都是销子的图线。都是这样标的。

网友:
一、四都可以,看你指哪条边了。图纸上就不该出现意思含糊的注记,在图上画出来就不会有歧义了,图纸是技术人员的语言,表达要清晰准确。

网友:
0.8应是轴向的尺寸,20度应是斜边对于轴线所成夹角。

网友:
12楼说的对,要我说这几种哪个都正确,不正确的是设计标注的人,所谓0.8X20°的标注应该在图中画出,而不是用语言叙述

网友:
我支持九楼哥们的说法。

网友:
应该是图3对,0.8是直边。
引用 网友A:

同意星光观点。但最好查一下手册!

网友:
0.8应该是直边,以前看过类似的图纸

网友:
相比较而言,图一还行

网友:
20度左右的角度倒角最近经常接触到,我所接触的是孔内为了安装带密封圈的轴,不至于切圈而设计的。
应该是图1为正确解释,这样方便加工人员编程。(在车削过程中,车刀z轴方向移动为0.8。)

网友:
我觉得是第三图

网友:
肯定是图1

网友:
按照国外的 标准是图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