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5.0,在草绘图的时候有点问题---请教

楼主(2009-11-19):
在草绘图的时候,我用的偏置命令(如图一)中间那条线,不能删除。

如果删除中间那条线,就会出现如图二所示。

麻烦高手指点一下。有什么办法解决?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草绘图的时候,怎么样使原有图形上的线。变成我将要画的线。

楼主:
这个图是第一个图。上面那个是第二个图。

网友:
第一个问题
你没必要删除那条线
只要变成参考线就行了
第二个问题
你可以用抽取和投影来实现

楼主:
谢谢机械兔子。

怎么把它变成参考线呢?

那个命令在哪里?谢谢

楼主:
问题解决了。

直接点右键就可以找到。转换成参考线。谢谢。

楼主:
问题出来了。我想偏置如图最下面一条线。

楼主:
我是想把最下面的一条线往上偏置。却出现如图所示。怎么样解决呢?

网友:
你肯定是选择了连接曲线啦
你就只当选单条曲线就行了

楼主:
谢谢,我试试。

试了半天没有搞出来。呵呵,请教教!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UG里怎么计算重量?

谢谢。

网友:
先设置密度
然后在分析里点质量就OK啦。、

楼主:
机械兔子,请教两个问题: 1、怎么选取单条曲线?就是7楼的那个问题。 2、分析里没有找到质量啊? 能截两个图给我吗? 谢谢。

楼主:
在UG4当中我找到了怎么称实体重量。

在UG5里怎么找呢?麻烦贴两个图给我看。

--------------------------------------------

找到地方了。

那麻烦帮我解决一下怎么处理在草绘里选取单条线型的问题吧!

谢谢。

网友:
不好意思
我自己的电脑上没装UG软件
所以截图的事情无法完成
草图中偏置曲线有2个可用的工具
1个是偏置曲线
1个是派生曲线(暂时忘记叫什么来着了)
用第二个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