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种伞齿轮轴如何加工

楼主(2009-11-19):
一根伞齿轮轴,要求整体淬火,硬度在HRC40-45,伞齿轮齿面硬度HRC57-62,轴上带有一小段螺纹和花键,材料20CrNiMo,请问盖如何加工才能,保证螺纹和花键变形量很小

网友:
材料20CrNiMo,为渗碳淬火材料。螺纹和花键淬火后加工,没有变形。

网友:
好像是汽车配件呀。

网友:
最后精加工的时候,在车螺纹,铣键槽。就可以保证精度。

楼主:
那车螺纹式在热处理后吗,如是后的话车不动啊

网友:
加工螺纹应该在淬火之前,这种材料变形很少,不会对螺纹有什么影响,热处理是要注意不要将螺纹碰坏。

网友:
4# zht_udb 你是热后铣键槽?

网友:
应该是汽车后桥的轴,楼主不必考虑变形,只要考虑热后涨缩啊,放好尺寸,螺纹热处理是注意保护,比如涂点防淬材料,热后可以回一回螺纹

网友:
车螺纹前作热处理 比较好  变形不大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