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刚好接触的是两个齿,就能把齿给打了---请教

楼主(2009-11-19):
请教,现在想设计一个齿轮齿条传动,但是在齿轮、齿条刚接触的时候会不会打齿?如果刚好接触的是两个齿,就能把齿给打了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让它始终保持啮合,不要脱出

楼主:
3# 学习机械 现在是需要间断的啮合和脱开,来实现传动的

网友:
调整好分度圆中心距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摩擦轮机构呢?或者加一个离合器?

楼主:
摩擦轮机构也考虑了,只是寿命应该没有齿传动长,用在不长更换的位置。不过如果真不行的话,也就考虑用这个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吗?但是刚开始啮合的时候,你不能保证,正好齿进槽吧?嗯,我没有想明白

网友:
增加缓冲装置,具体要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要是有说明一下,怎么缓冲,就好了~呵

网友:
不知你的齿条可否做成两段,销子连接,头部的齿条可下部垫弹簧或胶皮,当齿顶接触时,前端齿条下行让位,力矩不大或齿条强度足够时也可一个齿条另一端销子连接。
还是要具体分析

网友:
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
  以上的图纸这种情况

网友:
空间够就全齿加槽轮,空间不够直接换成槽轮

网友:
刚开始的时候就要保证正好啮合进齿槽啊,如果不是那就是设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