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数控车床,要参加机床展览作为切削表演---请教

楼主(2009-11-19):
一台数控车床,要参加机床展览;车床基本参数是:加工长度1500MM,车削直径500MM;基本配置是:系统是FUNAC,滚动导轨和滚珠丝杠是HWIN,主轴轴承和传动轴承是FAG,刀架是SAUTER,带中心架和尾架;

大家说说,找个什么样的零件,最好是具有实际使用价值的零件,又能兼具个性的特点,来作为切削表演呢。

网友:
看配件加工精度应该比较高。
可以选用加工一个长的薄壁件用来展示
或者加上中心架车细长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