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不锈钢门左右拉紧,方便点焊,有这夹具么?

楼主(2009-11-19):
将不锈钢门左右拉紧,方便点焊。 哪里有这样或者类似的夹具?

大虾们提供写线索。万分感谢!

网友:
一个是左右拉紧,再一个用从中间撑开也可以的。用快速夹更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上也找了些,总看着不象唉。

超过2米就不行了,

平常要用3米到5米的夹具,

所以2头最好活动的

楼主:
找到了,也谢谢二楼的朋友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p;buyer_or_seller=0

网友(2013-10-19):
或者可以自己焊接一个就可以拉

网友:
三维柔性夹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