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软管的平接头,用不用加密封圈?

楼主(2009-11-19):
液压软管的平接头,用不用加密封圈?
总觉得不加密封圈,液压油会从螺纹渗漏出来,还有螺帽的背面。

网友:

需要加,平的话可加尼龙的平垫

网友(2010-01-11):

需要加的,在相配的接头上会有槽的,搂住可以看一下

网友:

压力高的要用紫铜垫片

网友:

可以加聚四氟乙烯垫片、也可以加peek垫片、也可以加楼上铜垫片,聚四氟乙烯和铜垫片的只能是一次性的,PEEK垫片还可以重复使用。

网友:

哦!这样啊,长见识了!!

网友:

peek垫片是什么材料?
上次我们有个铜垫片放的不太正,结果漏,然后拆开把垫片修复一下,再装上。OK

网友:

第一次见这样的密封
感觉密封不稳定。怎么确定密封件的位置准确

网友:

估计是设计的不合理吧,应该有放密封圈的槽吧

网友:

要加的,会漏油的,不加。复合垫片,里面金属,外面橡胶,我们用了还行

网友:

请问能否用铝垫片?

网友:

看下螺丝和螺母的配合,和液体的压力了。完全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

加个垫片是必须的,如果没有标准的,用剪刀剪个也行

网友:

谢谢长见识了

网友(2010-02-11):

也可在另一侧加O形圈

网友:

第一个螺纹要加的,第二个要加平面的密封

网友:

只要在接头上缠上生料带就好了!

网友:

要加密封垫的啊!

网友(2010-03-16):

应该是加密封圈的,与油压大小也有关系的,象江边鸟大校所言,垫片是有选择的。

网友:

最好换接头吧,用带0型圈沉槽的那种,也就是平常说的A型扣压胶管。如果用聚四氟乙烯等肯定会漏,用铜垫等上紧需要的力量又不可控,所以还是用O型圈,不过外面一周有保护槽,即A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必须加垫圈,是橡胶垫.这种东东我们公司经常用,我也亲自装过.不过这种橡胶圈必须有备件,只能用一次.再次拆掉后必须换密封垫,否则漏油.

网友:

“peek是一种新型工程,具有高强度、耐热性和阻燃性,PEEK复合材料在航空航天、电子电气等领域获得广泛应用。” 这个是有道词典的解释,不知这种材料是否常见,或者有没有其他的名字叫法?

网友:

只要在接头上缠上生料带就好了!
引用 网友B:
压力大的话肯定要漏油的

网友:

不知这种接头是什么螺纹

网友(2010-05-08):

在平断面加相应尺寸的O型圈也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