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备电源:市电断电时自动启动,市电恢复后自动停掉,如何实现控制?

楼主(2009-11-20):
我现在用到一个发电机作为后备电源,当市电断电时自动启动,当市电恢复后发电机会自动停掉。对这个控制系统我不明白,现在急需这方面的知识。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类似应急灯  就是常通的  有市电的时候在充电  市电断了之后由应急灯存储的电能供电

而不是你说的 市电通的时候是断

网友:
楼主可以参考2楼的意见。附图是应急灯的电路图。

在供电正常时,J2得电吸合,其动触点与“N/O(常开点)”接通,后备蓄电池正端与IC1的反相端相联。IC1(LM308)和D5、D6组成电压比较器,参考电压由D5、D6决定。这里用一个硅二极管(D5)和一个6.2V的稳压二极管(D6)组成6.9V的参考电压,对充电压电压进行监控。当IC1 的2脚输入电压(既蓄电池电压)低于6.9V时,IC1的6脚输出高电平,T1导通,J1得电,其动触点与“N/O(常开点)”接通,电源电压通过R2对蓄电池充电,同时LED2点亮为充电指示。改变R2阻值可调整充电电流。随着充电时间增加,IC1的2脚电压逐渐增加,当电压大于参考电压6.9V时, IC1的6脚输出低电平,T1截止,J1失电,断开充电回路,实现自动充电保护功能。
 当停电时,J2失去电源,其动触点与“N/C(常闭点)”接通,蓄电池通过S1对应急灯电路供电,实现停电时自动切换功能。S1在这里用来手动切断应急灯电路部分。
     由IC2 (NE555)、T2、T3、T4、X2等组成应急灯电路。IC2组成50Hz信号发生器,由IC2的3脚输出50Hz信号,经T2反相、放大分别驱动由 T3、T4、X2组成的推挽电路,在X2的高压侧感应出220V的交流电,使日光灯管点亮。这里的X2可以直接使用次级为4.5伏、初级为220V的电源变压器,功率试日光灯管的功率而定。

网友:
老天忘记了给我翅膀,于是我用思想飞翔。。。。

楼主:
我这里是发电机,不可能在市电供电时在充电。所以呢,我感觉理解可能有误。不过应急灯这个系统,可能有相似的地方。这个系统是不是叫ATS什么的?xiang liang tai fa dian ji  ye  ke yi  zuo  hu  wei  zhu  bei  yun  xing  de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参考应急灯的电路做个自动切换市电与发电机电源,且具备可以启动和关闭发电机组的电路。

网友:
这个备用发电机需要有个专用断路器,接入电网,为了能遥控投切(投切信号来自自动电路),断路器应具备分励脱扣线圈、合闸线圈、电动机合闸储能,遥控投切所属的控制电路,其电源可以来自备用发电机端,如果发电机接入该断路器上端,则控制电源也可以取自该断路器上端。
上述的专用断路器应该是与另一个市电配电断路器(通俗说,就是你单位的进线主开关)并联接在母排上,并且都是由断路器的下端连接母排;意思是,市电可以给母排正常供电;如果市电失电,发电机也可以给母排供电。市电配电断路器应该带欠压(或失压脱口功能);为了使市电恢复时,市电断路器能自动合闸,那么这个市电断路器也要带合闸线圈和电动机合闸储能。
这个自动电路的设计不复杂,继电器电路就可以了。设想一下流程:市电正常供电--突然市电失电--中间继电器A失电--其常闭触点吸合--备用发电机启动电路接通--发电机启动--怠速延时(用时间继电器实现,25度温度时,约5分钟,紧急时或能直接高速启动的机子,可直接升至额定转速)--升至额定转速--可以由专用断路器上端检测到额定电压(这是假设没有专门的类似罗斯海尔的发电机调速模块的情况下)--中间继电器B吸合--发电机专用断路器合闸线圈通电--断路器合闸--发电机在网。逆向的就不用再说了吧?

网友(2016-06-05):
后备电源的投入电路工作用两种方式,1,在线式,就是类似电池一样的储能一直在电路中,主电源断电就继续用储能电源。几乎没有“切换”这一过程。2,后备式,就是A电源投入电路工作,B电源分断备用,用一个电源电压电流监控的电路工作,一但A电源无电压电流,启动切换动作,分断A电源,联接B电源投入电路工作。这个会有切换的时间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