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轴高频热处理弯曲 ---紧急求助

楼主(2009-11-20):
附图为我生产设备使用的空心长轴(外径100MM,壁厚10MM,长1666MM)。原使用40Gr调质加工后表面氮化处理,表面硬度可以达到HRC45。近期40Gr材料的钢管没货,想改用45#钢调质,机加工后高频热处理再磨,但是轴高频热处理后严重弯曲,在磨床上用百分表测跳度超过4MM。报废。请问这类轴怎样热处理才能不弯曲?谢谢!

网友:
你整个工艺过程有问题,这种钢管表面处理都有这个问题,

你解决的办法有如下:
1 不整个长度表淬,分段试验一下,局部不表淬,不影响使用,

2 调高频率,使热量趋于表面,立式快速均匀冷却,不可水平冷却,

楼主:
你整个工艺过程有问题,这种钢管表面处理都有这个问题,

你解决的办法有如下:
1 不整个长度表淬,分段试验一下,局部不表淬,不影响使用,

2 调高频率,使热量趋于表面,立式快速均匀冷却,不可水平冷却,
引用 网友A:

谢谢过街蛤蟆大侠的建议,我再试试分段淬火。
频率已调的很高了,也是垂直加热和冷却的。

网友:
这种东西就这几个办法,分段,表热,速冷,立式,还不行,只能打回原工艺,
我在现场这类东西见的很多,有些是原始工艺缺陷,很难处理,

网友:
好象工艺太简单了吧?

蛤蟆说的那个只是粗略,还是请工艺高手编个详细工艺,毕竟件很大,费了可惜。

网友:
现在他的那个工艺,谁高也没有太多的办法,主要是热变形,这个没法严格控制,和材料自身有很大关系,在下玩无缝管,略知,
我们现在玩这类东西,有时是采用陶瓷化处理,表淬难以控制,

楼主:
请问过街蛤蟆大侠陶瓷化处理是怎样的表面处理工艺?

我的轴可否采用氮化处理替代高频热处理?

谢谢!

网友:
45钢一般不氮化,效果不很好,现在表面硬化的措施很多,有激光覆涂,但硬化层浅,用离子渗透也可以,但比较贵,还有其他措施,关键看你成本与效果的综合,陶瓷化现在用的比较多,你在网上一找很多,河北和北京都有,价格差距很大,要自己衡量一下,到厂里看一下,哪个你合适,

网友:
一定要高频吗?普通炉子不行?

楼主:
过街蛤蟆大侠您好

     我说的氮化应是离子渗氮,与您说的离子渗透是同一种工艺吗?我上午试了一根轴,表面硬度在HRC38左右。

网友:
你好,离子渗透是另外一个工艺,一般可以渗透碳化硅等材料,价格比较贵,按面积收费,硬度到55没什么问题,

楼主:
公司有闲置的液压站和油缸,我已安排车间今晚加班做一台简易调直机,我试试是否可以调直,如可以,问题也就解决了。

网友:
听说盐炉淬火变形很小,但没用过,不知怎样。

楼主:
听说盐炉淬火变形很小,但没用过,不知怎样。
引用 网友B:

这个轴需要表皮硬,淬火只能高频了

网友:
数量少就可以压力调直,要点技术,用锤打也可以,更要技术,手艺,
变形量不能大,大了可能有皮下裂纹,要小心,重要件要慎重

楼主:
谢谢过街蛤蟆 大侠的提醒,我会注意的。调直机还需要些时间,这台设备有13根这样的轴。料已下了,死马当活马医。再不行就换料了。

网友:
没有太多的办法,我以前玩过分段表淬,也费时费力,总体成本不值,
淬后矫直,重要件不敢,不敢糊弄人家。

网友:
1、近期40Gr材料的钢管没货,想改用45#钢调质,表面硬度HRC45。
2、机加工后高频热处理再磨,但是轴高频热处理后严重弯曲,在磨床上用百分表测跳度超过4MM。报废。
3、请问这类轴怎样热处理才能不弯曲?谢谢

1、45#钢不适用
2、中间管子没透气孔,建议轴头上打透气孔
3、(先搞试验)建议分成三体,热处理后再焊接,再加工
4、校直后要去应力退火
5、无法保证校直后不留黑疤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 ... B%C8%FD%BD%C5%C3%A8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 ... B%C8%FD%BD%C5%C3%A8

楼主:
三脚猫不愧是热处理高手,谢谢您的建议。我打算后天调直机搞好了再试试。

网友:
激光淬火能解决此类问题

网友:
有没有考虑过使用TD表面处理

网友:
这种东西就这几个办法,分段,表热,速冷,立式,还不行,只能打回原工艺,
我在现场这类东西见的很多,有些是原始工艺缺陷,很难处理,
引用 网友A:

很全面,再加1个排气孔试一试。

网友:
我们公司也有高频热处理的设备和要做的工件,我看他们都是处理的粗加工产品,变形量也很大,再精加工完就行了。冷却有风冷和油冷的,工件不同。

楼主的是否也可以先测一下变形量,然后做一次粗加工,把变形量留出来,待高频热处理完,再精加工到图面尺寸呢?

不懂,仅参考!

网友(2013-01-17):
调质没有变形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