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糙度评定的16%法则---请教

楼主(2009-11-20):
如题:粗糙度评定的16%法则,好像有三点,不太清楚是什么?

网友:
我也是不清楚!
请教高人

网友:
我在网上找不到

网友:
      实际中    先眼观在用手去感觉 在对比

网友:
在实际同楼上一样太主观了

网友:
没有高手做出详解?

网友:
还有个法则呢,期待中……

网友:
16%规则是指在评价粗糙度时-
对于按一个参数的上限值规定要求时如果在所选参数都用同一评定长度上的全部实
测值中大于图样或技术文件中规定值的个数不超过总数的16%则该表面是合格的;
对于给定表面参数下限值的场合如果在同一评定长度上的全部测得值中小于图样或技术文件中规定值的个数不超过总数的16%该表面也是合格的;
为了指明参数的上下限值,所用参数符号没有“max”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