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的磁力怎么消除?

楼主(2009-11-20):
在焊接的地方有高精密的仪器!要求没有磁力,请问下,焊接的时候怎么消除磁力

网友:
联系造船厂或者海军消磁站。

网友:
用不锈钢板内衬,外包碳钢板,做个磁屏蔽壳子

网友:
焊接部位焊后热处理,加热至相变点以上。

网友:
好像热处理后就可以了,具体的我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
用气焊吧,保证没磁性。。。。

网友(2010-08-11):
如果不是特别大    可以绕一个退磁机啊    很简单的   如果你们附近没有  帮你联系我可以   QQ7613282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