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ME 螺纹 3/4-6 acme thread 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09-11-20):
如题,

国外的客户需要的一个部件用到ACME 螺纹,说是3/4-6 我不知道这个代表什么意思。

请知道给我解答一下。

楼主:
没人回答我啊?

楼主:
再顶顶吧,等人回答

网友:
应该是美制梯形螺纹(29度).

楼主:
梯形螺纹我知道,能讲的具体点么? 我不知道这些数字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
梯形螺纹我知道,能讲的具体点么? 我不知道这些数字代表什么意思4# wangzen

网友:
我不知怎么样上图片!不然我上图片你看一下!

楼主:
要么你加一下我QQ吧,我的QQ是75898552 谢谢了 7# wangzen

网友:
你所说的3/4-6
应该是:公称直径为:3/4    牙数为:6    大径:0.7510   0.7500  中径:0.6667  小径:0.5833   0.5823
均为英寸.

楼主:
谢谢你的解答,
另外我在网上看到这个ACME螺纹分 一般用途AMCE螺纹、对中ACME螺纹、矮牙ACME螺纹。
我的客人就和我说了3/4-6  acme 螺纹,那是不是看不出来时那种标准啊?
另外是不是还要问客户的公差啊?
9# wangzen

网友(2013-04-22):
是这样的:Acme螺纹是美国标准梯形螺纹,牙型角是29°,3/4-6Acme表示为:大经为3/4寸,即公称直径3/4*25.4=19.05mm ,6是螺距,每英寸6牙,即p(螺距)=25.4/6=4.233mm,其对应的中经和小径根据公式计算!
希望可以帮助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