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割机切割实心的(例如丝杆)电机就不运转,什么原因?

楼主(2009-11-20):
切割机在不负重的情况下转速正常,但切割实心的(例如丝杆)电机就不运转,请问是什么原因?我觉得机械没问题,应该是电机的问题,如若是电机的原因,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电机缺相!!!

网友:
电机功率不够

网友:
转矩不够       换三相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