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牌子上说的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11-20):
这个牌子上说的是什么意思?越详细越好

网友:
车螺纹用的

网友:
车床进给量指示说明

网友:
去找相对应的搬手
按图示位置
可得相应的数值

螺纹螺距 公 英制
挂轮 拖板进给速度

网友:
不耻下问,下车间问师傅

网友:
加工零件需要的参数

网友:
按照标牌搬动手把,来改变机床齿轮的传动比,加工螺纹改变进给量。仔细对照机床手把认真看看就会明白的。

网友:
还有这古董,纯机械的东西好久不见了

网友:
饿,这个东西不认识就要好好向老师父请教一下了。学海无涯........

网友(2009-12-22):
这个好像是学校金工实习的车床

网友:
车削各种螺纹时的螺距及各手柄位置,第一个mm是公制螺纹,第二是径节螺纹,第三是英制螺纹,第四是米制螺纹

网友:
车床进给表。是四个手柄还是两个组合手柄?按表上所给的字母和罗马数字调好就能获得表中的车外圆进给量或车外螺纹的螺距

网友:
大连机床

网友:
标识很清楚。

网友:
不耻下问,下车间问师傅
引用 网友A:

是啊。问问操作这台设备的师傅就可以了。

网友:
变速标牌 结合机床 认真研修

网友:
加工螺纹和进给量用到这些扳手。

网友:
这个是车螺纹的对照表.

网友:
这是6140车床上的参数表,可调整进刀量、车各种螺纹等。

网友:
最好像老师傅学习一下

网友:
加工零件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