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我加工几个工件后刀就不行了?

楼主(2009-11-20):
我现在要加工一个外径66;内孔38;厚度20    加工好以后外径64正负0.1;内孔40正负0.015;厚度16正负0.05   内孔还要加工为大径47,小径为41.5的曲线孔  。 材料为耐磨合金铸铁 硬度大概在30——38度  , 现在用的是YG8的车刀(自己焊的刀)。

      为何我加工几个工件后刀就不行了? 请问我选择的刀具是不是有问题啊?

                                                                                    谢谢大家   希望各位给点意见

楼主:
咋就没人呢

网友:
YG8也有好多种的,买好一点的,车的时候转速不要太高。

网友:
耐磨合金铸铁不好加工,磨损快很正常

网友:
一般的合金刀片包括涂层的效果都不是很理想,你可以试试陶瓷的,最理想的是cbn的,不过价格要贵很多

网友:
如何冷却的?
切削参数说下

网友:
你可以用立方氮化硼刀具,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