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锌后加粉未喷涂出现不良---请教

楼主(2009-11-21):
我公司有一批层架(铁丝类)要先电镀锌后粉未喷涂,前一批没有问题,可后一批网中的细线粉未喷涂后有好多泡点。在工艺上作了
调整1。电镀锌后先200多度烘再粉未喷涂问题一样有只是泡点少了,2。电镀锌后不纯化处理同上(1)工艺做法泡点基本上没有了。
现在这批又有这样泡点问题工艺以经跟工艺(2)一样做法,请教高人是不是同镀锌厚簿有关,还是锌同粉未起反应。请高人指教方法。。。急

网友:
检查下气泵里是不是有水份……

楼主:
先说谢谢!!我们早前检查过没有这样问题。原想可能关材料问题,今天试了用黑坯不电镀锌直接喷涂就没有起泡,又不关材料。。。还没有解决方法。晕!!

网友(2010-01-29):
主要是镀锌的原因,不过跟镀锌的厚度没多大关系,起泡的是原因是镀锌前的酸洗,在镀锌后氢还在锌层下面,在高温后出气被逼出,导致气泡,这也是你经过高温后再喷涂,起到效果的原因.
解决方法有两个:1.如你所用的方法.此就不表了
               2.与粉末供应商谈谈,提高涂料的融溶温度,现在一般的粉末融溶温度是65~80度之间.